关于发动机箱体的三维绘图

楼主(2011-06-20):
  关于内部的曲面造型希望懂的人多多指教

网友:
箱体的功能就是定位、支承、密封,这些结构都是功能需要做出来的,当然必须考虑受力合理性、加工可能性和美观,一般没有造型要求。

网友(2011-12-19):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应该是各种倒角实现的吧!不知对否?

网友:
如果是建模呢,可以照猫画虎。不必非得象

网友:
先满足功能,再考虑成本,最后讲究下美观

网友:
这个简单,没有三维曲面,面和面之间没有g2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