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分度台

楼主(2011-06-20):
我现在 需求 两个 气动的分度台等分数量6分和8份的  要求分度的精度高-+0.02秒  转动惯量尽量大  安装的尺寸在250MM 以内  使用的气压6-8BAR(0.6-0.8mpa) 请求大侠们能给个 资源  在次感谢了

网友:
先将分度精度搞清再说吧,0.02秒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这么高要求只有DD马达才有可能搞定

网友:
用分割器。兄弟啊,

网友:
这个精度有点模糊不清,用气动能达到的精度也有限。

楼主:
我 在这个 分度的台子上面安装一个直径为1000MM的铝合金圆盘 要求他的 分度重复精度为+- 0.05MM  还有啊  转动惯量的公式怎么计算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精度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我知道的一个测角度的精密仪器精度才0.03秒了,你这样的可能么?

网友:
搂主算错了,是0。03度,用鼠牙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