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振动测试仪?

楼主(2011-06-20):
如何选用振动测试仪?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2012-03-01):
需要考虑测量得内容;位移、速度,高频加速度、低频加速度等

网友A:
最好还是买台湾的吧,我们公司开始买了个国外的,最基本的功能都要10W+,后来培训也是草草了事,且是单通道的,无奈,现在基本废在那里不用了,后来买了个台湾的,才5W,现在都在用,品牌没注意,现在在家呢

网友:
还是老外的好,国内的有些差距

网友(2012-03-31):
不是,看你需要测量的设备转子的转速和最大激振频率,一般转速在800-3000转之间的,只需要测量振动速度值就完全够用了,其他的没有多大意义,一千多块吧,还有测量的仪器再好,也是人用的,不要老是迷恋国外的产品,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只测量速度的,加上税才1400大洋

网友:
这个问题嘛,我是来挣积分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买台湾的吧,我们公司开始买了个国外的,最基本的功能都要10W+,后来培训也是草草了事,且是单通道 ...

什么牌子的?讲一下吗?

网友:
好像东华测试的还可以,我以前用过

网友(2014-01-02):
理音VM--63A,七千多一台。应用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