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的问题 麻烦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1-06-20):
单位用的事实永裕昌的 4号铣床普铣  现在出现了问题 发现主轴跳动 有0.07了
想问问大家 是哪里坏了
个人认为 换一下轴承能不能解决。 问了厂家 直接说要换主轴
想问问大家看 大家有没有碰到个 类似的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给大家发个图啊 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是个炮塔铣,主轴跳动大,前期原因是主轴上的收紧螺帽松动,后期就要换轴承了,厂家恨不得你主轴等大件坏了,好赚配件钱啊。另外主轴箱要定期换油的,这个很重要,小厂都不注意这一点,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具体怎么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收紧螺母是在哪给位置啊  。 现在估计是要换轴承了吧

网友:
看一下松紧螺帽有没松开,该型号机床未成用过。大体应该相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主轴上下蹿动
如果是这样
就把主轴拆卸下来
主轴上有两个带锥度的轴承
两轴承之间有两个垫套
里面的垫套要比外面的垫套低0.2mm
在平面磨床上维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和我们做的方法一样,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这里就只能说个大概吧,首先拆开电机,再卸下变速箱,你就能看到主轴了,拆掉轴上的齿轮和螺帽,卸下主轴。换轴承要注意两个轴承之间的内套间隙要调整好,每个轴承的内外圈的宽度公差是不一样的(除了工厂在厂里就把两只轴承配合好)松了有跳动,紧了轴承容易坏、最好叫个老师傅帮忙修起码经验多一些。

网友:
准备着开始做设备···········

网友:
0。07,很正常嘛,我估计再用一段时间就可以换新的了,这台就拿来粗加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