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导轨表面都经过什么处理?

楼主(2011-06-20):
想知道机床的导轨表面都经过什么处理?使导轨耐磨。

网友:
高频淬火,精磨,硬度和光洁度都有了。还有导轨是铸铁的本身就很耐磨

网友:
也有贴导轨板的

网友:
还有用镶钢导轨,材料为含Cr的合金钢,渗碳淬火,再精磨

网友:
中频淬火加贴塑或镶钢贴塑,贴塑还可以增加抗震性。

网友(2011-08-10):
高频淬火,然后精磨,以前场子的导轨都是这么做的,淬火后在导轨面有明显的淬火痕迹,带点蓝色和黑色,没有经过热处理的导轨贴塑用不了多久就把上面的点磨没有了,精度也没有了,因为这个和车间领导吵了架,一生气就辞职不干了,

网友(点评):
怎么会成这样了?看来有故事。

网友:
先要淬火处理,在经过多次磨削处理。精度高的还要进行刮研处理。

网友:
中频淬火加贴塑或镶钢贴塑,贴塑还可以增加抗震性。还有静压导轨,有开式闭式。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买THK的吧,谁有THK详细介绍呢

网友(点评):
HIWIN上银和THK的样本,我倒是有,有需要可以发给你的。

网友(2011-09-28):
好的导轨都要飞刮的吧

网友:
上银也不错的哈

网友:
11楼的同仁说的没借,我有见过别人刮磨床的导轨面,那种工艺是叫“铲刮”,一把刮刀顶在腹部铲导轨。

网友A:
导轨分为滑动导轨,滚动导轨,静压导轨三种。其表面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滑动导轨:有铸铁淬火+贴塑的,有镶钢+贴塑的,其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铸铁淬火的处理方法是高频淬火,然后精磨;镶钢的处理方法的材料为含Cr的合金钢,渗碳淬火,再精磨。
滚动导轨:直接磨或精铣成导轨安装面即可,购买直线导轨装上就行了。
静压导轨:精铣就行。

网友:
一般都有是机床床身高频淬火,要求高的采用中频淬火,淬火进行粗磨,可提高淬火深度,硬度及均匀性,拖板或滑板采用贴塑,润滑到位效3-5年是没有问题。

网友:
除了以上的方法,还可以贴耐磨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分为滑动导轨,滚动导轨,静压导轨三种。其表面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滑动导轨:有铸铁淬火+贴塑的, ...

导轨如果采用贴塑,就不需要淬火。一般导轨采用中频淬火比较多,高频会比较浅。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固定导轨需要淬火,而运动部分需要贴塑。至于固定导轨的热处理工艺,我就不太懂了。

网友:
硬轨需要经过淬火、渗碳、研磨等工序的

网友:
高频淬火,然后再周边磨。

网友(2011-12-29):
导轨面经过淬火处理提高硬度,通过导轨磨加工提高精度,我这里有超音频淬火和二台导轨磨床对外加工,最大可加工高2.2长12宽1.7的工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沟通1583189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