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阀是什么作用,红色的位置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6-20):
我们公司液压站上有这样的阀,品牌是油研的。不知道阀上这个干什么用的,液压阀是叠加的。最上面是比例阀,比例阀下面不知道是什么阀,没有图形符号。我感觉是主阀。但是上面有个红色的帽子,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我把帽子拿掉,上面红圈感觉在里面有磁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型号是ST1019—10—11。下面发图片

楼主:
这个东西是干吗的

网友:
没接触过 看着像是表示位移的标志,操纵阀是看红色的位置是不是在变化!

网友:
原理图里面没有什么标志吗?应该能反映出来。

网友:
我对液压系统不熟,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
好像是换向阀的一种,红色和其他颜色区别开始为了告诉你现在是什么位置(是接通还是没接通)

网友:
见识了!期待结果啊!不要不了了之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对照样本看了一下,应该不是您说的叠加式阀,这三部分整体是一个阀,外形类似于EHRB电-液比例溢流减压阀,请参看系统原理图再分析下。看下YUKEN样本,意见仅供参考,我也没用过这个阀。

网友:
这个东西是干吗的 .............

网友:
好像是电液比例溢流减压阀。
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只画功能阀,没有把所有阀门都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图纸上此处画的一个功能阀什么阀啊?是溢流减压阀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给解答

网友:
没见过 哪上边用的呀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调节时间的,个人见解,谨慎使用,。

网友:
这阀还真没见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