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304不锈钢用什么品牌的数控车刀片耐用?

楼主(2011-06-20):
请教各位老师,
直径22毫米内孔是15.5,外圆内孔切削刀量在1-2毫米,走刀量在0.1-0.26.转速在850-和1000转。外圆刀片不耐用,一天下来要2台数控要消耗6片刀片。请教各位老师能否给个合理的参数。转速和走刀?用那个品牌的数控机夹刀片和型号规格?

希望有类似加工经验的老师多多指教。非常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直径22毫米内孔是15.5,外圆内孔切削刀量在1-2毫米,走刀量在0.1-0.26.转速在850-和1000转 ...

每个牌子的不锈钢专用刀具都可以

另外,你要看看刀尖的磨损情况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单看你这个参数问题不太大。

也有可能是刀具的问题。

另外:老鹰啊,为啥提问也能有10分加分?

网友A:
线速度略低了但整体条件还算,你不给出刀具损伤图片,没法分析原因
我们的材质是JC8015

网友:
走刀量略低,还有可能是有没有加切削液???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自己用的刀片具体型号说一下,也许你本身刀片用的就不合理

网友:
转速太慢了吧

网友(2011-09-15):
去问下专门卖刀片的他们有, 这个电话你问下吧13584986882

网友:
22的外径转速最高才1000太低了吧,你是WNMG080408的刀片吗?

网友:
用咱们株洲钻石的吧,YBM153/WNMG080408-EM  转速开2000,进给0.2-0.4视切削情况作适量调整

网友:
黛杰,CJ8015,专门做304不锈钢
提问加十分,我回答那也得加十分,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略低了但整体条件还算,你不给出刀具损伤图片,没法分析原因
我们的材质是JC8015

你好,我这做不锈钢,想用用你的刀片,请联系wq61298@126.com

网友:
没有具体的图片  不好确实是哪种损伤  285649395

网友(2015-11-11):
你的刀片不知道型号,应该不是加工不锈钢专用的,我们车303不锈钢一天一粒都用不到。你要问问卖刀片的,回来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