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一般能耐多高压力

楼主(2011-06-20):
请问各位高手装有O型圈的静密封,一般能耐多高压力?谢谢!

网友:
非金属O型圈,可到几十到100MPa,机械设计手册上讲的

网友:
查手册选型号,用的踏实。

网友:
机械手册里面的O型圈这篇有错误的。你们信吗?

网友:
GB-T 3452[1].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pdf,沟槽尺寸可按这个标准设计。社区有资源。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错误是可能的,只是这里面错在何处?愿闻详解

网友:
泛泛说,不明白,要看橡胶的硬度,有无挡圈,挡圈的材料,运动速度,一大堆因素有关系,

材料合适的静密封,到100Mpa是可以的,动密封配合适的挡圈,到55,我用过,再高另说,看条件了,

网友(点评):
100Mpa正好是海底一万米深的压力,高处不胜寒,高压催人老,一般的O型圈下去一趟上来后可能就人老珠黄了......材料真是学问大啊

网友:
化工版机械手册中,关于O圈动密封的最大最小尺寸很多是有问题的。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我上次差点上当。不要全部信,很多地方有明显的错误。细心点就会发现。

网友(点评):
嗯,细心是必要的,也不可盲信

网友(点评):
化工版机械手册的主编,成老先生,是我大学同学的爹,哈哈,化工出版社因此而发财,全国设计院都选其为主体手册,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参考,我用的时候,还看鬼子的密封规格,比如‘莫扣儿’的,德国总理的姓氏,

网友(点评):
是啊,机械工业出版社肯定老郁闷了,这本重量级书籍竟然不在自己名下,不仅收益是大问题,权威性也受影响了,表示同情...国外公司的基础件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做的很好,高端前沿可靠,呵呵

网友:
加挡圈可达到70MPa,机械手册有的

网友:
查手册选型号,用的踏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斑竹详细说说错在什么地方,是化工第几版的,最新版(第五版)的有没有出错啊,兄弟想最近入手一套啊。

网友:
其实还用看工作环境,手册的都是实验室的数据而已

网友(2011-08-10):
先下来学习下,提高下乍不可以是吧

网友:
100Mpa的动密封,哪位老师能做到,管外径59,求间隙配合。

网友(2012-09-06):
这个要看动静密封了

网友:
一般都是按标准手册设计的

网友:
放挡圈压力可以高一点

网友(2012-10-17):
静密封用O型密封圈可以达到100MPA,动密封50MPA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的产品上这么高压力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啊
学习下

网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2013-03-13):
查手册实在   另外请教各大神  o型圈最大可承受多大的温度

网友:
看你怎么使用,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如果动密封式轴向还是径向运动,具体运动速率就不用怎么考虑了另外有一些特制的材料更耐高压

网友(2018-01-14):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一点的描述吗?50MPA的O型圈怎么选?减小挤出间隙就行了吗?

网友(2018-02-20):
一般橡胶圈100mpa应该没问题,但是根据硬度的不同,在进行动态/静态密封点设计时,需要增加一定的结构——防止切边;在做气体密封时,还要选择不同的防爆等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