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磨的不好容易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1-06-21):
麻花钻磨的不好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比如,向下慢,摇臂钻臂晃,并且,钻孔时有声音,孔直径小,孔斜,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还有双后角是什么意思从图中什么地方能看出来,还有双顶角,我怎么没发现什么双顶角呀,

网友:
磨不好,后面太高,发热量大,磨损快,两主切削刃不平衡,定位不好,孔直径大,钻孔有声音。双后角,是指后刀面磨成两个角度,减少后面和材料的摩擦发热,方便排屑,和普通钻头比较下,不同的地方就是了,要不去看看株洲钻石的硬质合金钻,大钻头的都磨成双后角

网友:
不会磨钻头

网友:
基本理论要参照刀具资料,这是比较专业的问题。

网友:
磨钻头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东西。

网友:
  通俗点说:
双后角就是直线后刀面,有两个折线的,分为第一后角和第二后角,一般修磨多是圆弧状的;
双顶角是钻头肩部有一个大的倒角。
把 图放大了看,可以看到的。

网友:
有磨成图上的功夫,那就别干活了,砂轮房不是为一个人开的。多磨磨就出师了。

网友:
还可能出现椭圆形孔,还有铁屑出不来

网友:
图上的应该是机器磨得,手工不可能磨成那样

网友(2012-08-30):
图上的钻头好吗?我不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