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会着火吗?

楼主(2011-06-21):
俺那部通快激光机上个月切不锈钢时着火了。不是俺眼明手快,那部老掉牙的机器估计就没影了。

着火原因:防尘罩内润滑污垢太多,没有及时清理。割不锈钢时,火花四溅,引发润滑油污着火。

多次使用去油脂清洗剂处理后,一切正常。

网友:
按理切割焦点设置合理的话,在板材上面基本上是看不到切割火花的,不过加工过程中比如起笔的时候,火花四溅也会发生,所以要做好防火工作。

网友:
呵呵,安全第一啊!!!!!!!!!!!!!

网友(2011-09-21):
我这里也发生过切割机着火事件,幸好烧掉得是一层保护罩。通快的东西就是贵啊,

网友:
在切铝和铁零件转换时小心些,有时候会着火

网友:
不会吧?机器该换换了啊!

网友:
切割不锈钢的时候容易反光,一般功率要达到1500W,反光时,防护罩会着火的!
或者烧损!

网友:
呵呵,各位,那是因为飞溅物引起的,不是其它哦

楼主:
着火是由于激光光束切割时其能量被反射引起,或者说是热辐射引起的。当然刚开始穿孔时会有飞溅物。铝材与不锈钢的反射能力比钢板强一些,更容易引发火灾,或者是聚焦透镜破损。

网友:
维护啊~~~~什么机械都是保养寿命长啊~

网友:
我们这边激光切割机都是钣金件,没有火花四溅,应该不会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