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CAD里怎么画这个图形!!!

楼主(2011-06-21):
(图片)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是要画夹角嘛?@数据<角度

网友:
你要画个精确的,用autocad画不好,貌似可以用三维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不才,瞎画画,请指教!!!!!!!

网友:
你是不是不明白,哪个填充效果,如果是这样可以在填充图案里修改

网友:
貌似用三维能做出来,而且N个解~我用SW试了下~

网友(点评):
如果你只有一组解的话,貌似你缺条件~

网友(点评):
只有一组解的,如果你有多组解,说明你的条件少了

网友(点评):
0.0自己想,不解释~

网友:
这个图不用角度,画两个圆找交点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40,50,60组成的三角形它们的角度是多少啊,它那个好像要要用到勾股定理去算它角度,但我就是不会算!!求教??

网友(点评):
先画一条边,然后以这条边两端点分别为圆心,另外两条边的长度分别为半径各画一个圆,两圆的交点即是第三点,此三角形就画出来了~

网友(点评):
因为2L的那条线是已知直线,以2L与40那条边的交点为圆心,L为半径画圆,与50的边的交点即所求点~连接圆心与此点即所求L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他那个线段13.015和26.03是怎么画的,该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那是SW画的,方程式

网友:
需要点技术哦,谢谢给我学习的机会啊

网友:
光用平面是挺难的!

网友:
L长的直线是平行于底边的么~少条件的~

网友(点评):
跟我上午一样,你想多了,人家只是想知道怎么画~

网友:
用圆截取线段很容易就能画出来。

网友B:
小生不才,请大侠试一试,看行不行!!
根据三角函数算出L的值,就很容易画出来了。15/2L=40/50,求出L,接着求出2L长直线与60长直线的夹角,;利用“@数据<角度”画出2L直线,然后水平画出L直线。
至于填充使用快捷键“H”或者快捷键“CTRL+3”来填充你需要的图案内容!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1组解,现在就那根平行线和斜线怎么画,在AUTOCAD中

网友:
还真的不会还真的不会

网友:
答案很多 我随便画了一下
1.先将三角形画好(可作两辅助圆,交点连接)
2.在60的那个边上15处任意画直线与40的边交与一点
3.找出刚画的那条边的中点,以40边上的交点为圆心,
到中点的长为半径,交50边上一点
4连接圆心,和50边上的交点

网友C:
这个图的答案是唯一的。不需任何计算。这是一道CAD基础训练的好题。画法见图:

网友:
高手真多  哈哈!

网友:
高手真多啊!长见识了。

网友:
貌似真有点难度,学习了

网友:
试了一下  CAD 我画不出来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貌似是SW画的 更快些

网友:
这个 做法就很多了  可以用数学方式做   可以用几何概念作·····条件很宽       只是2L  和L    这样答案也就很多···

网友(2011-07-21):
高手真多啊!!!!!

网友:
上面的那个线没要求平行吧

网友:
楼主可以看这个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的答案是唯一的。不需任何计算。这是一道CAD基础训练的好题。画法见图:

能写出步骤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写出步骤来吗...谢谢!!

我发的哪个就是练习步骤哦

网友:
刚才 式画了一下 还真画不出来,请教!

网友:
谢谢楼里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
这个图还真不容易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的答案是唯一的。不需任何计算。这是一道CAD基础训练的好题。画法见图:

可以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09-03):
来学习学习,看到好东西了!

网友:
你这是三维画得吧
CAD也能画出来

网友:
三角形给定,2L线段起于底边四分之一点,如何能长40线段上找到一点使满足三角形内部两条线段的2:1关系,不知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小弟也是新手,这个问题没想出来。。。。。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用划线工具依次输入点的坐标即可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多多益善!

网友:
换个思维想想蛮简单的

网友:
高手都在啊~~~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1-11-03):
1、代数法,做出辅助线算出角度,直接画就行了
2、用cad画图凑出来(偏移或阵列等命令),随意画一个长度,测量一下,不行再根据上一次的长度修改
3、用solidworks画出来,约束好,用方程定义直线长度的倍数关系

网友:
楼主看看附件是不是。。
我是用SW画,然后再导出来的。用CAD我不知道如何算出L

网友:
嘛意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用proe做啊    这个很强大啊  楼主可以试试阿

网友:
用CAD图的确有点难度....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B:
小生不才,请大侠试一试,看行不行!!
根据三角函数算出L的值,就很容易画出来了。15/2L=40/50,求出L, ...

谁告诉你那两个三角形相似的,不相似就求不出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