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模数为10、齿数为5的齿轮,用CAXA和GearTrax做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1-06-21):
我要做一个模数为10、齿数为5的齿轮。
但是用CAXA和GearTrax做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具体见图
个人感觉GearTrax的结果准一些
考虑到了根切,学习不好,没办法,求解惑

楼主: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1号
是用GearTrax作的并且带模拟
第二张图的2号是CAXA做的
但问题是我的领导不认同1号
他要的是2号

网友(点评):
很明显,干涉了,这个中心距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
齿形出来了做运动模拟,要确保没有干涉

网友:
我相信GearTrax!

网友:
5个齿的?干啥用呢?哥们?

网友(点评):
同问,模数为10、齿数为5的齿轮。 干啥用呢?

楼主:
我都不知道
是1:1传动
TMD

网友:
2号 对滚 干涉……

网友:
请问你打算用软件作的齿形上线切割加工吗,一般齿轮加工图简化画法的,有齿轮参数就行

网友:
有没有考虑用一下做成变位齿轮

网友:
GearTrax没用过,我一般都是用CAXA画出齿形在导入到UG里去画三维图,模拟装配和运动仿真,准确度还可以,但不知道按图加工的画如何

网友:
单从外形应该是2号好些,不过工作起来有可能干涉啊?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2号都不合格,我考虑做个短齿,
估计也不行,他想再安装的时候把中心距加大消除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领导他么的不信啊,说要加大中心距,
想做变位,可又不知道变位系数该怎么设定
1:1的传动~~

楼主:
齿轮应该用的很多吧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2011-08-01):
樓主是做什麼設備啊,能用這類齒輪

网友:
去查查《机械设计手册》,直齿圆柱齿轮不发生根切(干涉)的条件是什么?z≥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