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钢和45号钢及A3钢的硬度范围值,请教

楼主(2011-06-21):
请教
35#钢和45号钢及A3钢的硬度范围值,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是热处理的状态而定吧!

网友:
常态的话从机械设计手册或材料手册上都可以查到,热处理以后就不好说啦,这里给你一张关于45#钢热处理后的数值,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