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增压器,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1-06-21):
有人用过双增压器的,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还真不知道,只在展会上见过,实际加工中,还没碰见过使用双增压器的呢。
不过个人建议,如果买双增压器的还不如直接买直驱的呢。

网友:
FLOW 的 92,000PSI  和  KMT 的 90,000PSI 泵 都是双增压器

网友A:
双增压器,压力输出要大,功率也大,耗电量加大,不过这样也就降低了单个增压器的负荷。大地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用的是国产的增压器。国外多增压器的都有。多增压器的价格比较昂贵,因为相当于多了一个高压系统。如果不需要很大压力,多增压器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增压器,压力输出要大,功率也大,耗电量加大,不过这样也就降低了单个增压器的负荷。大地是这么做的,因 ...

你回去再学学,两个增压器是增大水的流量,压力没有提高。水刀的切割速度有3个要素。水的压力。水的流量。还有沙的流量。

网友(点评):
压力是有一定提升的,稳定一些。双增压器流量提升一倍,但速度肯定不会提高这么多,在1/3以上。东方大哥,为什么你老追着我呢?

网友(点评):
压力没有提升,知道吗?只有流量增大了

网友(点评):
压力是取决于负载的。

网友:
学习下,下次有机会就去见识下啥是双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