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唇形密封圈能否对水进行密封

楼主(2011-06-21):
最近我公司想做几个水上娱乐项目,需要旋转密封,不知道油封能不能胜任,密封效果和液体粘度有没有关系,谢谢各位

网友:
密封效果和液体粘度没有关系,但和压力有关系.不知楼主用那一种密封件.建议你用钢骨油封比较好.

楼主:
用的自然水箱,压力很小的,我想选择丁腈橡胶的唇形旋转密封带副唇的,您看可否,转速也很低

网友A:
唇形旋转密封也是常用的,当然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等条件下,密封应该跟粘度有关吧!水的流动性比油好,应该比较难密封吧(相对于油)!直观的理解,不知对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3):
这个问题实践过了,油封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密封,水泵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唇形旋转密封也是常用的,当然可以.

这个问题实践过了,油封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密封,水泵用的那种

网友C:
首先感谢楼主的提问,尤其是实践后的1年了在来把结果告诉大家!
今天我也是带着同样的问题在此搜索到了你的主题,你已有了经验,在此特别向你请教:
我正在设计一齿轮减速器,输出轴是带动钻杆的,必需得通水,所以输出轴的另一端就接自来水了,于是密封件一面封油一面封水。我原来的设计是两个骨架油封背对背装配,后来一想油水不一样,于是上网找帮助,看了几个贴,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他们公司的就是用油风封水的还蛮好......看了你1年后的回贴,我高兴又害怕。希望能尽早得到你的指点,chenhong007b@163.com、QQ1030576784、13787795901。

网友:
看你的贴之前我准备用骨架油封和VD形橡胶密封圈(JB/T6994)的。从未用过水封,没有一点认识,感觉VD的端面密封那么简单封不了水。机械密封在我这儿没有装配空间。

网友:
http://www.jxcad.com.cn/topic_561706.html——提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楼主的提问,尤其是实践后的1年了在来把结果告诉大家!
今天我也是带着同样的问题在此搜索到了你的 ...

你好,由于不太清楚你的结构是什么,我在去年做的那个可能是由于水的静压力比较大,还有轴的加工精度不高,造成油封封不住,其实各种流体都有封它用的专业产品,还是专业专用好些,这样踏实;如果你的水只是用来给钻头降温用的话,应该是流动的,而且没什么压力,油封或许也能用

网友:
我是专做齿轮箱的,并且以非标的为主。
我昨天说的就是用于岩石钻孔用的减速器,输出转速(也就是钻头的转速)600rpm,输出轴一端接钻杆,另一端(一般情况是盲孔盖了)轴承端盖上接进水接头,水是普通的自来水(有的用户用泵送的压力也不会大),水就从旋转的输出轴中心通过,这样输出轴上的一端的轴承一面是油一面是水。封油很好办,用骨架油封就行;封水,我从未做过,不知道了。我原计划是用3个骨架油封,一个唇口向油,两个唇口向水。考虑生锈,对于用油封封水心里总是不踏实,在网上寻求帮助后也还是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我用油封的习惯(或者说经验)还是蛮好的,轴调质,不能用于直接封油,再在轴上嵌一个45#钢高频淬火HRC40~50或者20CrTi渗碳淬火HRC55~62的套,嵌套内外圆都磨,粗糙度1.6~0.8;骨架油封采用台湾TTO、CTY、SOG的,甚至日本NOK的。

网友C:
我这减速器空间结构上不允许采用机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减速器空间结构上不允许采用机械密封。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可行不,先用不锈钢轴承给水减压,然后再用旋转密封进行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