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乙烯四氟制品可以用平板硫化机做吗

楼主(2011-06-21):
请教聚乙烯四氟制品可以用平板硫化机做吗?如可以做,那么设备有什么该注意的方面?

网友:
我们只用平板硫化机修理输送机皮带,工作时间好漫长的

楼主:
应该是不能做的

网友(2011-07-21):
有压榨机的联系我,我们要用的

网友(2011-11-13):
首先纠正一下:应该叫聚四氟乙烯,属于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材料,常用于做密封件,这个属于塑料类,白色。和硫化没关系,不是橡胶。

网友(2022-03-31):
PTFE制品一般用车床车削,模压的用粉末高压成块状,然后在烤箱里两百多度里烧结定型

网友:
橡胶机械和塑料制品,应该不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