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hot2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21):
刚做了一个产品导入keyshot2中渲染结果跳出来这个提示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能让产品成功导入
产品导入后只有一部分零件

楼主:
有大侠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装了接口文件没有?
如果是装了,就把它卸载掉,再重装次

楼主:
装了
软件也重装过了
但是情况依旧

网友:
坐等高手啊!!!!!!!!!!!!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请不吝赐教

网友:
换下显卡驱动试试, 要不然重装下KEYSHOT

楼主:
显卡驱动是原装的软件我也重装过好多次了
可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