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1):
现遇到一个设备需要做一个车体,而车体工作有1#和2#位置,车体移动照老板说的按国外的用导轨而不用轮子,直线导轨买的太贵,要自己做,我就准备做燕尾槽,谁有设计资料,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去看看车床上面的就好了,不过小批量的自己做也不一定便宜多少。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学习,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中有关于燕尾槽的结构标准,燕尾槽适用于运动速度不高,而且要保证润滑良好。

网友: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网友:
确实比导轨便宜多了!,不过到底便宜多少呢?有没有计算过呢?
成本+材料+加工费由可能〉Z直接购买导轨!

网友:
自己做不会便宜,燕尾需要燕尾磨,你去哪里找燕尾磨?
还有配刮镶条,不简单的.

网友:
准备做燕尾槽,只有高手才考虑的事。

网友(点评):
?呵呵 都做出来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请问燕尾槽运动和导向行的通吗?

网友:
是的自己做的可能还没能做的那么好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老手册尺寸做的,没弄镶条,准备外协 外形及零件已经出图。谁有建议吗?

网友(点评):
以前没做过,应该在+个右杯润滑的,还有我用的是HT300

网友(2012-11-03):
自己做成本也不低

网友(2022-08-03):
楼主你好 怎么做的啊 我最近也在设计,可以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