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1-06-21):
控制器 DNC 600,故障现象:下降时y1,y2不同步,显示相差2mm,之后机床报警,看刀口明显倾斜。请问各位该如何处理?

网友:
电话联系厂家,不行请他们上门修理啊

网友:
一般油缸两边有平衡阀,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
数控系统里面调节Y1、Y2在各个工作阶段的比例伺服阀电压值。例如快速空程接近、慢速加压、卸压、快速回程的阶段时,各阀的电压值可以调整,但只能微调,千万别一次调整许多,只能慢慢调。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硬件出故障:阀坏了,关不住,进油不受控制,压力板倾斜过多时会报警。这时通常需要更换阀。如果楼主的床子确定阀坏了,建议及早更换。因为液压缸很容易受损,而且床子的精度、稳定性都会大受影响。

网友:
Y1  Y2   机器可以自己调吗   一般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2011-08-25):
请问您的数控床子是光栅尺的反馈再对比例阀的输入信号控制的吗?

网友:
床子是什么牌子? 如其中一油缸到下死點不停的話, 估計其中一比例閥芯內漏引至. 試試將兩個比例閥對調試試, 現象是否出現在另一y軸上, 如是, 閥是有問題, 如否, 則檢查光柵尺等線路了. 最好, 還是找廠家修吧. 機器要和人一樣, 有病, 聽醫生的

网友:
2mm的差别很小啊,怎么能看得到明显倾斜呢?  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系统的报警参数应该是可以改的,可以改下看看报警会不会消除

网友:
没见过,路过,求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