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和枪钻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06-21):
深孔钻和枪钻是一样的吗?

我听人介绍说 深孔钻和枪钻不同的. 深孔钻需要钻导引孔,不需要衬套. 而枪钻需要衬套,不需要钻导引孔.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枪钻是深孔钻的一种,现在比较常见的深孔钻主要包括4种:枪钻,BTA,喷洗钻,内冷麻花钻。当然,每种里都可以细分出不同的系列,从加工原理上大致分为这4种吧。

网友(点评):
BTA=喷吸钻啊

网友:
枪钻属于  深孔钻       枪钻,BTA,喷洗钻,内冷麻花钻  都属于  深孔钻

网友:
枪钻是深孔钻的一种,起先是用于枪管钻孔故起名叫枪钻,它已有百年历史。
除了枪钻外深孔钻还有内排屑深孔钻、BTA单管钻、喷吸钻、抛物线背深孔麻花钻。

网友:
来学习下,,不是灌水的,,

网友(2011-08-17):
学习了。原来枪钻的命名是如此来的:“枪钻是深孔钻的一种,起先是用于枪管钻孔故起名叫枪钻”。

网友:
枪钻是深孔钻的一种,起先是用于枪管钻孔故起名叫枪钻

网友(2011-09-21):
原来枪钻的命名是如此来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原来枪钻的命名是如此来的

网友(2012-03-08):
说的很好,,,,值得好好学习 ......

网友A:
9个的钻头,打180cm以上算不算深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9个的钻头,打180cm以上算不算深孔?

算吧,一般超过10倍径以上的都算深孔加工了。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下,不知道有哪些品牌的钻头和丝锥做的比较好?特别是加工铸铝方面。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国内枪钻质量好点的是那家呢?

网友:
深孔钻一般只能做到30D以下,再深了就得枪钻吧。深孔钻一般都是麻花钻吧,枪钻直槽较多。

网友:
枪钻名称的起源是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下,不知道有哪些品牌的钻头和丝锥做的比较好?特别是加工铸铝方面。

算打广告又不是广告
负责任的讲还是OSG,丝锥绝对世界第一,钻头也不错,还有高端铣刀,也经常接非标品单子。

网友(点评):
丝锥全球第一是指产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打广告又不是广告
负责任的讲还是OSG,丝锥绝对世界第一,钻头也不错,还有高端铣刀,也经常接非标品单 ...

对啊,应该是说销量吧?
听说埃莫克的丝锥OSG好,不知道是不是,但肯定贵很多。不过好像周边用OSG的丝锥用的顶广,顶多的。

网友(点评):
日系的刀具包括丝锥什么的在加工一般材料上的性价比是很高的。但是在一些难加工材料上还是要比欧美的略逊一筹。

网友(点评):
哦!最近好像日系的刀具价格都在上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应该是说销量吧?
听说埃莫克的丝锥OSG好,不知道是不是,但肯定贵很多。不过好像周边用OSG的丝锥 ...

销量就说明性价比的,OSG的丝锥性价比很高,而且稳定性比较强。

网友D:
请问一个φ8的孔,能打300MM深吗,哪位打过

游客

网友:
φ8的用强钻能加工超过800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个φ8的孔,能打300MM深吗,哪位打过

没打过 见过 6个的 将近一米深吧 。普通小钻头后面6个的刚棍焊接起来。进几毫米 退出来排削  特麻烦 。。

网友(2013-07-10):
你说的是枪钻

网友:
抢钻加工深孔一样需要引导孔

网友:
学习了,才接触这东西,以前知道麻花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