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错呀~火死了~

楼主(2011-06-21):
今天准备把前天画的SW零件图,装配起来!
之前很顺利,装配结束后,感觉效果还不错,正得意着!
不如渲染一下看看吧!
点开渲染,现实内存不足,错误关闭!
再次打开装配图,文件损坏!
打开零件图,文件也损坏!
查看文档属性,变成0KB.
搞错没呀???
装配图坏了,我大不了重新装配一下!
你把我零件图也搞坏了,那不是我要重新画???
只能怪我用的盗版的,不过真的很火很火呀~~~

网友:
告诉你,正版也是这个样

网友:
告诉你 有一个词叫备份……

网友:
告诉你,有一首歌,叫重头再来...

网友:
多练习。有好处的

网友:
全当白玩了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和碰到。
重启电脑后是否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你solidworks选项,如下图。如果有定时备份。可以到该文件夹查看查看。不过我一般都关闭掉了的。习惯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啊,听着有点恐怖,也算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话说我也没有备份的习惯啊 以后得多注意啊

网友:
告诉你有一个词叫随遇而安

网友:
有碰到过,但只是装配体全部报废,零件图没事,听这么一说,那以后还真得注意啦!!!

网友:
这件事告诉我们要养成个好的习惯,就是随手做好备份..最好用个移动硬盘什么的,这样相对来说保险些...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到是经常碰到过程序非正常关闭,不过重启程序后都有一个文件自动恢复提醒,可按需要回复到之前程序非正常关闭时的状态。不过画图过程中一定要记得随时按Ctrl+S或点保存。

网友:
是啊 我用过盗版的 正版的 都差不多

网友:
这种机率很小的,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

照这个机率,买彩票能中奖

网友:
楼主发达了,看看别的文件有没有也变成了0

网友:
真能把零件图也损坏了?呃……

网友:
这个事没有碰到过,要注意了。

网友:
从新 开始!!!!!!!!!!!!!!!!!!!!

网友:
我经常遇到此类情况  还有一种各种零件都有就是无法显示

网友:
这是怎么搞的,碰到这种情况难道只有重头再来吗?

网友:
我没遇到过。。最多画着画着死机了没保存。。

网友:
吃一见长一智!当然我也长一智了 !!!!

网友:
第2次画要比第一次快很多,重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