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6的孔总长500,但是有很多的交叉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1-06-21):
材料是45号钢, 卧式加工中心,有内冷.

D16的孔总长500,但是孔的两侧有很多的交叉孔.(这些孔已经加工好了,不能更改加工顺序). 但是D16的可以两头钻. 要求孔偏在正负0.2

用什么钻头比较? 另外两头钻的话,能保证中间接的比较好吗?

网友A:
用深孔钻加工可以吗?你们用什么机床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深孔钻加工可以吗?你们用什么机床钻的呢?

主要是那些交错孔

网友B:
双导向的枪钻应该可以加工,双导向的话钻交叉孔可以,不过现存孔的泻压比较致命,需要加工时把现存的孔封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导向的枪钻应该可以加工,双导向的话钻交叉孔可以,不过现存孔的泻压比较致命,需要加工时把现存的孔封闭 ...

问题是D18两侧的孔都是已经精加工过的了,要求比较高,不能在经过处理.

另外的双导向的枪钻? 可以贴个图片解释解释吗

网友:
可参考山特的 805 系列。

网友:
如果数量少的话,建议用同样材料将两侧的孔堵死(堵头可多次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交叉孔应该问题不大,两边的孔是直径多大?中间的距离比16小多少呢?深孔钻的直径打出来精度蛮高的,而且不用对接,一次可以打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D18两侧的孔都是已经精加工过的了,要求比较高,不能在经过处理.

另外的双导向的枪钻? 可以贴个 ...

所谓双导向枪钻是针对普通的枪钻而言,普通枪钻由于是单边有刃,所以在加工初期,必须要有引导,或者钻套,或者引导孔。因此普通枪钻不能加工间断孔,加工间断孔,枪钻在钻出又要钻入时,相当于枪钻刀头悬空,没有引导。
双导向就是把普通枪钻刀头加长了一倍以上,前半部分和普通枪钻相同,后半部分为特殊设计的引导部分,相当于刀头悬空时,后半的引导部分仍然在已加工好的孔里并引导这前半部分的刀头。

有机会我上传个图片,现在我没有现成图片在手上。

网友(2011-07-21):
肯纳的钻头应该可以加工,如果有兴趣联系我,我的QQ653707589

网友C:
用双刃枪钻形式。分两段切削。前面段长度10MM,D11,后面段D16MM。前面做D11作为导向,而又不把其他孔钻穿,后面段再扩孔至要求。最好前面加把组合定位刀。我看你的工件两端是油封口。
仅做探讨

网友:
两侧的孔精加工了,再钻长孔,不说会不会偏。毛刺肯定有。所以还是考虑能不能先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刃枪钻形式。分两段切削。前面段长度10MM,D11,后面段D16MM。前面做D11作为导向,而又不把其他孔钻穿, ...

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交叉孔应该问题不大,两边的孔是直径多大?中间的距离比16小多少呢?深孔钻的直径打出来 ...

就是交叉孔的问题大 那么深的孔 还是交叉的  怎么会问题不大。而且那么孔的 出孔肯定会偏很多。还在公差要求不是很严格。建议就是在加工过程中用整体高速钢钻头慢慢打,前面加引导钻。钻尖角度要大于钻头的角度,编程的时候在进口处和交叉位置降低转速和进给,大概降到20%。枪钻肯定不行。那个头几下就弄掉了。合金的钻头都比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