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确认一种油挡材料

楼主(2011-06-21):
最近遇到一种材料确定不了,大家帮忙看有没有知道的
该产品是电厂电机油挡,通体黑色,超轻,韧性不好(摔坏了一角),
觉得应该耐油,耐磨(工作方式为上下两半,经一圈弹簧绑在轴上)

网友:
估计是一种塑料的复合材料,填料加的比较多,所以感觉比较脆。

网友:
是不是一般的骨架油封?上下两半可能是两个油封背靠背?是的话材料可能是橡胶,常用的也就那几种,把具体的工况(润滑油,温度,转速等等)跟相关厂家说一下,选个合适材料合适尺寸的就行。不是骨架油封的话建议楼主发个照片。具体是什么材料应该也不是非常重要,其他常用的油封可以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了测绘的图纸,就是这个东东。  我们用锡青铜做了,但是材料太重了,原来的弹簧就不管用了。照片发不了了,样品给拿走了。

网友(点评):
那可能是某种塑料了

网友:
会不会是炭纤维的

网友:
真迷糊,那右下角不写着 锡青铜吗!

网友(点评):
那是我们自己定的 加工出来 太重不能用

网友:
PI(聚酰亚胺)  和加强纤维、F4、石墨,注塑的迷宫油封。

网友:
我想可能是黑色尼龙,我们做的尼龙产品有和这类似的产品,然后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