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制造过程中铅的铸造工艺

楼主(2011-06-21):
这里说的蓄电池指的是铅酸蓄电池: 铅酸电池的电极板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 结构如下图:
上图中的汇流导体也是有铅浇铸而成.
在制造蓄电池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铅材料.
目前主要工艺流程是:
(1),将铅胚在加热的铅锅(熔铅炉)里融化成铅液;
(2),通过铅泵将融化后的铅液输送到铸造模具中成型.
上述铅锅(熔铅炉)可以采用电加热或者燃气加热, 铅泵为容积式柱塞泵,原理就是通过容积的改变来改变压力实现铅液的抽送.
由于铅需要的工作温度在500度以上,所以对泵和管道的材料要求比较高.这也造成设备比较笨重和复杂.

请问这里搞铸造的专家:目前在铅液的输送和铸造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和设备可以利用?比如比较新型的铅泵,铅锅...

网友(2011-09-06):
楼主:你的铅酸电池图片和你的标题怎么联系的上呢?
  你是说铅酸电池中的极板生产吗?没太弄明白

楼主:
我说的是汇流导体那部分的工艺,这个部分是铸焊成形的!

网友:
      用什么设备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关键是合理选择铸造温度、充型压力和粒子预热温度这3个工艺参数,铅液的铸造温度为500℃很正确,填料粒子的预热温度我认为240~280℃,充型压力MPa在些为宜,渗流长度不能过长,这样效果不知怎么样。

楼主:
楼上的说的比较关键,看来你是行家啦

网友(2011-10-18):
共同学习一下,铅泵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