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干一批活,刀具费用占20-30%,真害怕啊!

楼主(2011-06-21):
我的数控车是6140的,系统是广数980TDB的.现在做一批零件如图

挑螺纹,外径41.45MM.内径36.5MM.螺距5.0. 再如图一根两个产品)

材料:45#    螺纹刀片:以色列的什么刀片,95/元的.  挺贵的.

现在是批量的产品,在车削螺纹的过程中,很废刀片.有时整个刀片做20.    30.      50 .    70.个产品不等.最好的也就接近100件产品.(以上产品是指一头的产品.)

从现在的情况来核算,我一天要使用2片刀片.2*95=190元.有时也会超出2片的刀具数量.

目前的状况小弟有点头疼啊,如果按一个月30天计算的话.30*2*92=5700元,基本上刀具的使用费用占我产品费用的20~30%.真害怕啊.(小本生意啊,这样伤不起啊!)

最近找了很多同行的朋友对此情况做了分析,大概情况如下:

1.刀具的选用上.使用较好的刀具.
2.车削方式上,即编程工艺上.(目前使用的是GT 6编程)
3.材料质量.

惑:
1.如果是刀具问题,我询问了几家刀具供应商,目前采用的刀具应该算好的刀具.(毕竟价格决定质量吧.比现在好的刀具人家也没有)
2.GT 6程序编程.比其他质量要好的多,尤其是再进行大螺纹车削的时候.目前的转速也800转.线速度100.非常合适.不知还有没有比这程序更好的车削方式?跪求.
3.材料问题,是客户提供材料.客户肯定的说:45#.

万能的社友朋友们啊!望能给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或有碰到过此类情况的朋友,不吝赐教些.

若有好的建议,请联系本人.电话:15150133523

网友:
是多大的螺纹?按你的参数估计大概是M40的螺纹,牙距应该是不会超过5个吧!长度是多少呢?看图片估计在25--300之间,刀片不耐用?你用的是伊斯卡的IC908吧,转速太高了,400转左右就够了,刀片你用成研的就好(性价比肯定比伊斯卡的好)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的指点.不过400转的话,那车一头估计车上时间在5~6分钟.时间太长了.做起来不划算啊。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小弟爱莫能助,但我觉得应该是刀片的事,不一定价格好的,用起来就好,我们曾经做800mm轮子(相当于60#钢,经过淬火热处理了)开始用的也是一百多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现在改成用二十多元一片的了,嘿嘿,效果比之前强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今天试着尝试下.呵呵,谢了.

网友:
45#钢,普通螺纹不用太好的刀片,应该也行,如质量要求高,费用也应该高

网友:
我们用的是五六十左右的刀片,使用寿命也还可以啊,可能你切削参数有点问题吧,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小弟爱莫能助,但我觉得应该是刀片的事,不一定价格好的,用起来就好,我们曾经做800mm轮子 ...

有二十多元的螺纹刀片?啥牌子的,哪有买?

网友:
我们用的是山特维克的刀片,价格挺贵的,不过像楼主的工件每个刀尖车100件左右应该没问题,一个刀片3个刀尖就能干个300来件。
使用中切削液一定要充足,螺纹的进刀最好用左右赶刀的方式车削。用的切削速度是推荐值的80%左右(实践中感觉降速20%左右能有效提高刀具寿命,这是经验,没做过具体论证),M40的转速在900转左右

网友(点评):
山特维克---没有听过,价格多少钱呢?我也在我附近来问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96年用的这种刀片,外螺纹4、5、6mm螺距的刀片七八年前是一百七十多一片,现在我不去那边,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网友:
800转?5个螺距?先不说刀具。就车床本身大拖板移动速度对丝杠、电机的冲击,你那车床能受得了?

网友(点评):
6140的车床,应该可以把,我的是整体床身的.

网友(点评):
虽然我不会数控,我见过师父挑这类螺纹(大小差不多)1500转,50数控!!!

网友(点评):
转速高,螺距增加,进给量小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强势围观,来挣点钱!!

网友:
转速太高了,你螺距太大这样的转速可能机床都会有点不稳.

网友:
楼上的在哪里 广东附近的话我这里可以提供螺纹刀片试用

网友(点评):
呵呵,我在苏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不是车螺纹的,是车外径的,WNMG080412T9025的,

网友(点评):
晕啊,楼主是讲螺纹刀不耐用啊,外径刀二十几是差不多啊。你那型号的话我这含税26。

网友(点评):
呵呵,地区不一样,加工价格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决定刀具寿命的3个因素:1材料;2切削用量;3加工方法
材料没得说,因为往往没得选择。然后切削用量转速、切削深度、进给速度中队刀具寿命影响最大的是转速,其次是进给速度。所以你可以尝试降低转速,至少前几刀速度放低,最后一刀提高转速光刀。然后加工方法中要注意切削液始终浇注在刀尖上。你还可以尝试装2把刀分粗精车,这个方法对装刀要求很高,为保证不乱牙,我是用百分表打着装的2把刀。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有朋友给我提过,不过确实存在问题就是,恐乱牙.这个方面估计也会尝试.谢谢建议.

网友(点评):
这个调的不好就会乱牙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准备很麻烦。

网友(点评):
数控车螺纹 中间变速的话会乱呀,我试过1~!~

网友(点评):
起刀点跟着变,就不会乱呀。

网友:
45号刚通常会调制处理,然后直接车削。但是多数情况下是粗加工以后调制,然后再车,余量就很小了。调制过的材料会比较普通的45号要硬很多。
至于费刀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哪儿的啊,能把联系方式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点评):
前面有留联系方式:15150133523

网友D:
敢问楼主那牙距是多大的,我曾经做M30的,250长,3.5牙距,用普车做的,一把刀可以车一天,300来件,转速开始是400,后来感觉慢,慢慢的加到800,1000

网友:
材料可退火处理?可能因为表皮太硬,可用便宜一点的刀具来开表皮。

网友:
大哥些讲的真有道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2011-09-01):
晕,不用刀片也可以,可以用手磨刀,记住一定要用斜面切削法,那样不容易坏刀啊

网友:
还有转速才高

网友:
挑螺纹,外径41.45MM.内径36.5MM.螺距5.0.没搞明白,车那个费刀,,内外是有区别的,,小螺纹

网友:
买普通车刀,自已磨啊

网友:
长见识了,学到了很多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你这个产品为什么要挑呢,滚丝不行吗?

网友:
400转要4分钟?我加工T30*6的丝杆,450长也是4分钟。。。程序有问题,左右进刀,分17刀

网友:
不懂  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

网友:
转速还是高了,调整一下参数。其他的刀片也可以试试,不见得价格决定能力。

网友:
调整下切削参数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就是切削液配置要合理一点,这样对刀具寿命也有很大影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也可以说是打酱油的。

网友:
切削参数需要修改。进刀次数加多,转数减慢点600看看

网友:
不知楼主的具体螺纹规格尺寸,能否进行滚压加工。
批量大一些,才合适。

网友:
什么概念??????????????????????????????????

网友:
你这个和选用的切削液也有关系的
没选好的话会很费刀的

网友:
加切削液 降低转速和减少进给量

网友:
支持一下,挣点钱哎。

网友:
一天用两片刀片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楼主那牙距是多大的,我曾经做M30的,250长,3.5牙距,用普车做的,一把刀可以车一天,300来件,转速开 ...

普车1000转啊,太牛了

网友:
楼主试着说说刀片报废的状态

网友:
刀片磨损有几种方式,磨损方式不同,其解决的方式也不同,不知你刀具的磨损方式,建议你将粗精车的切削参数改一下,

网友:
如果是我做的话,我就买板牙来做。假设螺纹是M40-2的,我先用M42-2的板牙攻,然后用M40-2的板牙攻。但其实直接用滚丝机滚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调整一下切削参数,800转似乎有点高了

网友:
唯一想说的就是刀片,他说这刀片加工45号钢,不一定的,刀片都要试出来的,有可能手磨刀都比你这刀片的刀子还要好用,找个老师傅磨把刀子做做看。

网友:
变一下切削参数,加上润滑液应该好些。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搓丝机搓呢?

网友:
我们也用山特维克的。

网友(2012-01-13):
围观下 学习学习  随便抢点钱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留下脚印

网友:
可以改变一下参数啊,速度慢些,进给量小写,冷却液

网友:
像机械这种广告,要做就取百度做。如果你觉得百度竞价性价比不高,那可以购买百度相关软件,像百度下拉,百度搜搜。。。。让你网站出现在百度首页。

网友:
切削速度太高,或者冷却不好,造成切削温度高,进而降低了刀具寿命

网友:
转速高了把  线速60左右还差不多。。。我最近也是数控在干螺杆  就用的手磨焊接刀YT15的 干的M36*4  6g精度 3.2的糙度的螺杆。长度200左右   磨一次刀 用G76干  线速度60  起码干100件才重新磨刀。 。    我怎么觉得刀具费用不是机加工的大头。。我觉得电费才是大头。。我现在干的螺杆刀具成本。。平均一把焊接刀干300件。是没问题的。。外圆刀用的株洲机夹 平均一天1块刀片  床子是沈阳6140华中的系统。。 一个月下来。。我刀子用了400多快。。电费用了700多块。。。。

网友:
学习赚分  外加围观

网友:
同意 62#  数量很多,可以用旋风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