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密封泄漏,紧急求救

楼主(2011-06-21):
请教:

系统压力在180BAR,静密封O型圈是不是最好加挡圈?书上写的大于100bar要加挡圈,而且我公司的液压缸外泄露,拆开检查发现是O圈被环切开,应该是挤破的.原来没加挡圈,现在想加。

最近进展,我拆开油缸检查发现O圈沟槽的实际尺寸与图纸有出入。图纸上没有沟槽的具体尺寸,但有O圈的型号:34*2.62    。而拆开发现实际O圈为34*3.5, 实际沟槽尺寸为槽深2.75,(内径35,外径40.5),槽宽为4.3.
也就是说我用34*2.62的O圈的话,能装挡圈,但是槽太深了,没压缩量,起不到密封的作用。  用34*3.5的,装不了挡圈, 我试用将1mm的挡圈装进去,但是是o圈34*2.62对应的挡圈,外径没有超过O圈34*3.5的外径, 起不到挡圈的作用。而且装上去后再次出现泄漏.。

 问一个老液压专家,他认为是沟槽与液压缸导向断面靠得太近,也就是说沟槽的边缘就是30°的边缘,两条线的间隙太小了,基本上是一条线, 现在不知怎么办? 明天想要用34*2.62的o圈,槽深用生料带来补充,但是这样的话,挡圈由于内径增大,斜切口处有一定间隙(断开),我担心O圈会在此处为突破口被挤出,并撕开挡圈。想用36*2.62的挡圈,外径又太大(挡圈外径42,缸内径应该为41)。

请教各位给个建议,五个缸已经全部泄漏了,换了好几次密封了,效果都不理想,求救!

我们的缸是对中缸,即将顶起的铝卷(由带导轮的顶起缸顶起,顶起后为滚动状态,铝卷大约10t),两边对中缸一起顶出,使铝卷处于中间位置,系统压力为180bar,速度大约为1M/s, 。

该腔为有杆腔,进油时泄漏比回油时大,该静密封位于油缸的端盖与缸之间的位置,端盖为螺纹旋入油缸,端盖处的O圈安装导向面(30°斜面)的边缘线几乎与沟槽最外端边缘线位置相同。该型号油缸使用大概为一年后 5个缸全部泄漏,其中一个缸为备用缸,使用时间才不到几天。 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吗? 疑惑..

请各位多指教,压力大啊...

网友:
根本的原因是油缸当初设计结构和尺寸有误啊!
按照你说的 用36的挡圈试试,应该可以装上的!

网友:
重新加工沟槽;挡圈可以特制;换O型圈的材质,硬度高一些

网友:
不该液压缸,可以让爱科定做个密封圈硬度比较高的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材料来着的,轴向的?最好加挡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只是我们的O圈是氟橡胶的,理论上这种材料已经足够了啊.   我很困惑的是,为什么四个缸能够一直使用了一年,但却在几乎同一时间就泄露了(五-六月),而备用缸却只能使用几天. 如果是设计问题,为什么能够使用一年呢? 是不是天气的问题? 温度升高了?  达到设计上的极限? 我说的图纸和实际尺寸不对,那是不是只能说明提供的图纸有错误呢? 德国进口的缸,不应该在设计上有那么大的问题啊,德国人做的东西质量还是非常的好的!

楼主:
最近申购了七八十个O圈加挡圈,把缸的Y圈也买了,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泄露,领导都有意见了,哎!

网友:
老国标GB1235-76有线径为3.1的规格,算上压缩量垫圈用1mm的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有些厂家还有线径为3的规格,至于材料用氟橡胶只是相对耐高温,和丁晴橡胶一样也有硬度区别(70、85、90.....),我估计系统的油温高了,密封效果就差,如果仅是漏油而密封件正常的话,建议检查一下油液的粘度。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密封效果差,建议更换一下介质。这样比你四处购买密封和挡圈要快。

网友:
既然是静压密封,从受力方向开始应该配置“O圈-挡圈”,如果是双向受力,
那么建议你把槽再开宽一点,轴的槽内配置“挡圈-O圈-挡圈”,
槽深2.75的话,自然不能用34*2.62的o圈,但也不能随便用3.5的,要看
实际油缸间隙和设计压缩量,我估计3.0~3.2,如果3.5的话,倒可能更容易
挤压破损。
另外由于没有结构图,无法判断除O圈以外的其他问题,建议全部拆开仔细
分析。
挡圈是要和O圈相配的,理论上应该比O圈外径稍微小点

网友:
~观望~不言~。。。。。。。。。。。。。。

网友:
关注,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分析一下。有经验着不吝赐教。

网友:
槽深2.75,截面2.62的肯定不行,3.5的压缩量倒是够,但在18MPa下低压侧必须装挡圈,需将槽宽增至5.2。这样我想应能解决,不知结构上是否允许?

楼主:
已经将问题反馈回德国老外,下个月初老外会到我们公司,现在还不敢随便更改缸的结构,多谢各位,有新的进展会与各位共享,感谢关注,感谢老鹰加亮,感谢!

楼主:
最新进展,老外带了些星型密封,让我们换上,结果是失败了,四个缸三个泄露... 看来静密封还是O圈的效果好,记得看过资料说O圈是静密封之王,现在想来,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唇形密封还是不适用于静密封。

网友: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挡圈,还加了那么多的分。你的端盖既然是螺旋入的,安装人水平怎么样啊???看配合了么???

网友:
以前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液压油出问题了,或是温度过高,弄点出来检测一下吧。

楼主:
我也怀疑是不是因为夏天到了,温度升高了,可是按道理,50度得工况,O圈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我本来想换H68的,可是领导不同意,只好作罢!  至于上面那哥们说的,“螺旋入的,安装人水平怎么样啊?”,应该说安装是没问题的,我自己反复装过好几次,而且还装完了,马上退出来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加挡圈,我想你还是自己回去查查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的,不解释!

网友(2016-02-27):
求楼主后续,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学习下。
个人觉得会不会是油的粘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