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液压缸,如何拆卸密封圈?

楼主(2011-06-21):
AMADA GPN630 剪板机的液压缸,有些漏没,拆下来后,不知如何拆卸密封圈,有这方面经验的能否点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指的是哪种密封?O形密封、Y形密封等,有些还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油缸的密封本身就有点漏油啦,再说油缸拆下来基本上就要换密封了!
即使要拆的话还要看是什么密封,如果是格莱圈和Y圈得话,你要看是开式沟槽还是闭式沟槽!
如果是开式的螺丝松下就可以拆掉了   如果是闭式沟槽的话可能要破坏性拆除了!

网友:
封闭沟槽的密封,基本都是破坏性的拆,拆了就只能装新的,所谓的各种技巧,也只是损伤小一点,但是根本用不住的。

网友:
作为维修技工,首先应确认所拆的物件是否备品备件或可再利用,如有备品备件或不需再利用可破坏性拆出。二,我们用的密封基本上都是像胶类,它们都一定的塑性,技巧就是随机应变。

网友:
实际操作的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直接上一字螺丝刀就行,一般是佛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