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硬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1):
如何保证铸件的硬度 ?
 我单位定制的4m回转工作台,在装配时需要研磨 。但是铸件硬度不均匀, 最低点130HBS ,  最高点160HBS 。

求助:如何能保证硬度的均匀性,同时保证平均硬度在 180HBS左右?

网友:
热处理一下看看呗

网友:
对,工作台一般多是灰铁的,做一下热处理消除应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19):
合金化,强化孕育,台面摆冷铁,

游客

网友(2012-03-22):
支持

网友(2011-11-22):
铸铁件的强度与成分有很大的关系,硬度不均匀与你开箱时间有关系的~要是开箱早,逐渐没有冷却则表面会比较硬,内部比较软,但是要你晚开箱时间比较长,晶粒会长的比较大,硬度又提不上去,所以你可以去问问热处理的厂家,能不能处理,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工作台正面朝下,然后正面的这个部位放冷铁,应该可以适当改善。

网友(2012-03-19):
除热处理外,请教如何能是硬度分布均匀??不要向楼主所说的偏差50HBS

网友:
一般达到需要的温度 根据材质做相应热处理

网友:
建议你在铁液成分及开箱时间上作调整。

网友:
对,工作台一般多是灰铁的,做一下热处理消除应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21):
你说铸件硬度;130HBS----160HBS应该是在铸件本体上测的,如果铸件平均壁厚在30MM左右,那浇的铁水牌号HT200以下,你要保证硬度在180HBS以上。1.应该选择HT250以上的牌号,适当提高锰的含量.2.在铸件厚壁处加冷铁。能使铸件硬度比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