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立柱晃,调什么地方,液压油从什么地方加?

楼主(2011-06-21):
摇臂钻立柱晃,调什么地方,还有加油,液压油从什么地方加。

网友:
等待高手到来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检查立柱与心轴之间的轴承

网友:
            看看轴承啊     立柱的固定螺丝啊 。。        额 。。你的意思是  钻孔的时候晃么 ??  或者钻头磨的不好

网友:
看着成色蛮新的么,中捷摇臂钻看来质量也下降了啊,没有说明书吗?加油孔你看看床身上有标牌的,后面电机上方蓝色标牌不就是吗。

网友:
立柱晃动?还是横梁晃动啊?

网友:
太容易了,没有锁紧没有油了.打开后小门,有一个铁盖上面有二个小管,打开可以加油,下面有一个油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晃了,调了上面的丝了,以前不知道,得把锁紧装置松了再紧丝。现在发现立柱的下面好像间隙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到是不懂了。。虽然一直弄它。。。 我只知道 钻头跳 打不下去 。调整那里

网友(2011-09-21):
我的是 立柱锁死 无法移动  也需要调整

网友:
可能立柱与底座螺丝没有紧好,如时横梁晃,锁紧手柄要锁紧,如果整机晃,要紧下面四个顶紧螺丝

网友:
立住上面有个调节杆杠的螺母.对照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你怎么知道那地方的间隙大?
说明白点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晃,还是摇动?是立柱?还是摇臂?如果是立柱晃,那地基没有浇好;工作时摇臂会摇动,那是没有锁死。

楼主(2011-10-22):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晃,还是摇动?是立柱?还是摇臂?如果是立柱晃,那地基没有浇好;工作时摇臂会摇动,那是 ...

是没锁死,得调什么地方,我们都没用过,初次用,不知道如何治

网友(点评):
如果是立柱没有锁死。调立柱顶上的锁紧机构就可以了,同时检查锁紧机构的油路。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太会调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紧丝紧的太多了,再 松回点吧

网友(2012-03-09):
轴承没压实是不是,可能是这几个螺丝需要调整吧,

严重的质量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