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皮工件内圆磨削,请教

楼主(2011-06-21):
有一薄皮工件材质27SIMN 、外径67 、内孔60、 长度380, 磨削内孔椭圆5~6丝, 精度超差 ,用中心架支撑。
怎样能提高磨削精度?需要改工装用用什么工装?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是冲击器气缸吧?是冲击器气缸吧?

网友(点评):
对, 哪里的。

网友(2011-08-21):
引用 网友A:
是冲击器气缸吧?是冲击器气缸吧?

你们是生产厂家 还是代工企业  有兴趣联系我 13625704655

网友:
这个简单    不过这算机密   不能随便透露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如果要做到内外同心和圆柱度0.02的话就两个中心架,如果是0.005的话就双V支架。先做外圆,用无心磨超简单,如果是外圆磨那就稍微难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