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非标设备,压缩空气驱动和电机驱动哪个好?

楼主(2011-06-21):
最近有个疑虑,市面上有很多机械。我看到有用气缸的,有用电机的。
说实话要是设计起来用汽缸最好。
但是在能耗方面,到底哪个划算。
以中小型非标设备来讨论

网友:
这种东西在没有前提的的情况下,没法比较,我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提就是同一款机械啊,比如是圆珠笔自动装配机。大家考虑下,其实要做同一个动作,汽缸可以电机也可以
,但是零件个数啊,能耗啊。都不同。那就可以知道两个的区别拉。
照我想知道的,哪个能耗低,成本低,。一个是直接电机,一个还要陪空压机。

楼主:
很多人说用气,主要是考虑气源,不划算。

网友:
成本从零件上来看,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我的直觉还是直接驱动的便宜一些,成型的机加件,批量都很便宜。
装配成本通常应该是气的低一些,因为通常结构会简单。
能耗的话依我看,并不是多了一次机械能转换就一定是气的能耗高,看动作环节吧,实现的机理不通,往往是气的事半功倍。

网友:
学习下 ,我有时候也是徘徊在这两项之间 不懂啊 得学下下

网友:
轻载高精度位置控制宜尽量采用电气机械传动。负载大响应要求快时不宜采用气压传动,要求低速、稳定性高时不宜采用气压传动。要求刚度大的系统不宜采用气压传动。超高速旋转或往复运动的场合不宜采用电气,应选用气压传动。有过载保护要求的场合适合采用气压。传动比要求严格的场合不宜采用气压。
对于楼主问的能耗效率,要求效率高的场合不宜采用气压。因为气压系统的流量调节大多用节流式,阻力损失较大,因此效率较低,一般整个系统效率不超过50%。即使采用容积调速,其总效率也不会超过85%,而机械传动加齿轮传动系统的总效率常可达90%以上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 说得极是 选择什么驱动方式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选择最为经济又满足使用要求的器件

网友:
我觉得可能要考察整机功率,在3千瓦以内气动好,以上电机好。
没有详细的理论数据支持,但是考虑气动系统的效能和电力集中的节能功效。不过选择气动还是电机,往往不是考虑的这个问题。

网友:
启动精度稍高,我们这的波纹管压机就属于启动类得,在压力控制和距离控制上很到位,不过负载小,电动的噪音稍大,不过功率那也是相当的高。气动在大部分情况下,能耗比不错,噪音也不高,精度好,不过大功率场合有些吃力,电动噪音大,能耗高,精度方便不容易包装,不过胜在功率大。

楼主:
各位大侠的见解都很好拉,我今天得到一个答案,“不现实”。真的是很多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