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的余量多少合适?

楼主(2011-06-22):
今天切割HR0.188英寸厚的钢板,定的材料实际宽度为36.25英寸,零件要求宽度为为36.13英寸。单边余量只有1毫米。利用机床自动测量板宽选项,居然圆满完成任务。零件质量绝佳,不可思议。

网友:
你对激光切割研究很深入啊
请教你在切割长条零件时怎么解决零件变形问题的,我经常碰到长条零件两头宽度不一致,接头处有错位。还有切割厚板时孔的锥度明显,12mm的板上下径相差有0.4,这种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按照你得说法,可以认为是,激光参数设定时,“穿透”参数不对。聚焦正好时,孔有锥度,聚焦超过板厚一点则锥度减少,但是有其它副作用。另外可以增加“穿透”时间。道理就是这样,但是不同的设备,设置不一样,发帖请高手吧。

网友:
有排版软件国那,还不够长,再加点点还要等120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