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1-06-22):
各位大虾看看,这个小东东怎么加工好,小批量,304不锈钢,右边的尺寸是M5

网友:
进来看看   感觉很难  看看楼下的高手了

网友:
两端加长,留下装夹位置就好车了!

网友:
车床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先车牙,再以牙套紧车锥度!

网友:
楼上的我支持

网友B:
螺纹那里应当开个退刀槽吧

网友(点评):
这哥们专业!这零件连退刀槽都没有,看设计者也不怎么样

网友(点评):
现在的数控精密车床就不要退刀槽 我们厂的排刀机就可以

网友(点评):
现在的数控车 都不用退刀槽了

网友:
本人路过,跟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无退刀槽~~~

网友:
螺纹那里应当开个退刀槽

网友:
我旁边资深的说画的不正规,转评转评!!

网友:
螺纹那里应当开个退刀槽,数控车床上就应该好高吧~~

网友:
把右端直径做到位,夹右车左、锥度。最后车、套螺纹。

网友C:
先车螺纹打中心孔。然后顶住工件用尖刀和切刀加工出锥体和Φ5圆柱。

网友:
支持,先车螺纹打中心孔。然后顶住工件用尖刀和切刀加工出锥体和Φ5圆

网友:
1直接下料到长度37
2磨一把宽度10MM的切刀,直接横切M5外径到位,然后车牙。
3掉头
基本大概就这样

网友:
掉头车请参考5楼的方法

网友:
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
是的,没退刀槽咋加工呀

网友:
上仪表车吧

网友:
想到了个小办法,先车%5及斜度,做一锥套套斜度处,锥套后加一顶针,再用活动顶压住车M5,不用打孔,完工在后面轻敲出。不知是多小的量?(m5牙可不要退刀吵)

网友:
    螺纹那里应当开个退刀槽,先车牙,再以牙套紧车锥度!

网友:
使用纵切机床可以一次加工成型,但是螺纹无法加工到根部。

网友:
双顶针,鸡心夹。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两端加顶尖就可以了呀!

网友:
上数控车,先车出螺纹,然后车锥和直径5(车锥时同时车真径5MM的圆)车完后切断。说明:你那主轴箱有多长你就用多长的料,就是浪费也就是最后的一点料。

网友:
下料37,两端打中心孔,两顶针装夹,车好两端,中间只车外圆,留锥度余量,取下用板牙做M5,再上顶针车锥度。

网友:
仪表车床应该可以!!

网友:
数控车床好的话,可用刚性螺纹车发(G32.1),就不需要退刀槽了。。。。。。。。。

网友:
没精度要求吗?如果这样的很好做

网友:
先用毛胚加工好在把工件给截下来!螺纹的最后加工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
路过,跟各位大大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啊,为何要先加工螺纹呢?

网友:
普通数车一夹一顶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在数控车床上一步就到位了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否制作一个成型车刀?,工件本身不是很大

网友(2011-07-22):
在数控车上可以一刀下!!

网友:
右侧的那个带螺纹么?图纸不全吧/?是螺纹的话应该有退刀槽吧~~

网友:
赞成使用锥套加工的方法,先将不锈钢卡到车床上,加工圆柱及锥套后切断,完成之后上锥套加工所有件的M5螺纹。
1.车削加工时不必考虑车削量的大小对工件变形的影响;
2.只需要检测锥套尺寸,便能以锥套作为检验量具,并提高了产品锥度的一致性。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用比较长一点材料加工,加工完毕切断,不行的话采用两端顶针加工,

网友:
加工这个螺纹的肯定是高手

网友:
  简单,用Φ15的材料。数车加工

网友:
先做螺纹车锥度,再在车床夹个料头攻个丝,上紧。小刀车到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车螺纹打中心孔。然后顶住工件用尖刀和切刀加工出锥体和Φ5圆柱。

不错,这方法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数控做啊。有锥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车牙,再以牙套紧车锥度!

支持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自动拉车一次做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
照5楼的做

网友:
同意27楼的方法,如果有个自动送料机就完美了。

网友:
在排刀机上先车螺纹,后面用尖刀一次成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那里应当开个退刀槽吧

可以搓丝  不必退刀槽

网友:
先车出搓丝直径   完后用数控一夹一顶做剩下部分     完后搓丝

网友:
一般数控车床就可以了,你这没有难度

网友:
车削加工是必然工序,车削加工也不难,如果直接用圆柱材来车削加工的话,材料成本太高了。

网友:
做个简单的夹具,先车%%d5和锥度,掉头车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