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6-22):
公司不用SW,我自学,对使用SW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使用百叶窗之类的这个成形工具时,如何使它在放置的平面内旋转180度?(不是凹凸方向的改变!)还有在2D转换成3D时如何使一条在XY平面内的直线与YZ平面内的直线按你的要求对齐?(它可以有两个方向可以对齐的!)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放置成型工具后,在设计树上选择成型特征,然后编辑它的草图,旋转到你需要的角度
至于第二问,实在是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旋转工具是灰色的,不好用。至于第二问我换了种思路,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以前还真没注意,不过俺刚才试试,选中草图的某条直线,然后添加竖直(或者水平)几何关系,这样草图就竖起来了,然后删除这个关系,再重新添加水平(或竖直),哈哈,转过来了

网友:
这招笨是笨了点,还挺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它只有转90度,没有转180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添加的几何关系删除,然后再转一次不就成了嘛

网友:
不常用成型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那时下班了,没试。刚才试了一下,它还是死活不转!再来个90度,它又转回来了。再想办法。

网友:
很容易就翻过来啊,有图为证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NjM4fGRiOWJlMjQ4fDE3NTU3NjcxNzN8MHw%3D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NjM3fGI3MDEzYjhifDE3NTU3NjcxNzN8MHw%3D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NjM2fDgwMmM0NjRkfDE3NTU3NjcxNzN8MHw%3D

网友:
用了好几年的SW,没有用过百叶窗功能哦!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用的很少。。。。

网友:
用了好几年的SW,没有用过百叶窗功能哦

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百叶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