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解答啊,在线等

楼主(2011-06-22):
电工技术
一、填空题
1、单位换算:1.5×104V=      KV;0.8µF=       F;3×104µH=       H。
2有一只标有“1KΩ,10W”的电阻,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         A,允许加在它两端的最大电压是         V。
3、对称三相交流电是指三个    相等,    相同,    互差120°的正弦交流电的组合;
4、变压器具有”三变”作用,即变       、变       和变       。
5、具有磁性的物体叫         任何磁性物体都有两个磁极,分别是         极和
       极;磁极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是同性          ,异性         。
6、已知正弦交流电的其振幅为    V,有效值为
    V,其角频率为      ,频率为     Hz,周期为     s,其初相角为    。
二、判断题
1、穿过线圈的磁通量越大,其感应电动势就越大。(    )
2、如果通过某一截面的磁通为零,则该截面磁感应强度一定为零。(    )
3、磁感线密处磁感应强度大。(   )
4、电压源与电流源实现等效变换时要保证电源内部的等效。(     )
5、安全的交流电压是220V。(     )
6、必须是两个同频率的正弦量才可以求相位差。(  )
  7、熔断器、热继电器主要用做对电路的短路保护。(   )
三、单项选择题
1、电阻为R两端电压是220V,电流是11A,则电阻值为(    )。
A)10 欧            B)20 欧            C)30欧
2、 我们常指零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是(    )。
A)220V          B)380V         C)420V
3、1度电表示的是(    )。
A)3千瓦/1h             B)2千瓦/ h              C)1千瓦/1h
4、下面叙述正确的是(     )。
A) 电压源与电流源不能等效变换。
B) 电压源与电流源变换前后对内电路不等效。
C) 电压源与电流源变换前后对外电路等效。
5、电动机额定功率的单位是(    )。
A)KW               B)KVA               C)kvar
6、照明电路中常采用的是(   )制。
A)三相三线制    B)三相四线制     C)三相五线制
7、交流电流表在交流电路中的读数为(    )
A)瞬时值          B)有效值            C)最大值
8、电力工程中,我国规定的工频为(     )。
A)50 Hz           B)55 Hz           C)60 Hz
9、在RL串联电路中,电阻上电压为16V,电感上电压为12V,则总电压U为(   )V。
A)28 B)20             C)4
10、电机和变压器的铁芯采用表面涂漆的簿硅钢片叠压而成,目的是为了(      )。
A)增加设备的绝缘性能 B)减小铜损    C)减小涡流损耗
11、电容器并联使用时将使总电容量(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12、用下确定导线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所产生怕感应电流方向的法则是(    )。
A)左手定则 B)右手定则          C)右手螺旋法则

四、计算题

星形联接的对称三相负载,每相的电阻R =80Ω,感抗,接到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电源上,求相电压、相电流、线电流、视在功率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