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特氟龙的问题!!!

楼主(2011-06-22):
公司现在有几个铝(LY12)的零件要镀特氟龙,拿来的样件表面还是像铝的本色(说是做了镀层的),但看上去像是做了本色氧化的处理。不知道LY12的材料,镀特氟龙后会不会是这种颜色。谢谢!

网友:
要看镀层厚度,镀得少不会影响本色

楼主:
厚度大概在15到20微米,这样也不会影响本色吗?

网友:
是aluminized steel sheet 吧.表面铝.

网友:
目前铝产品表面氧化很先进了,可以做各种颜色,铝本色太简单了

网友A(2011-08-17):
镀完特氟龙后不可以是本色的,因为特氟龙涂料如果是透明的话,肯定是需要底漆的,否则附着力不够,然而底漆是肯定有颜色的,如黑色,绿色等。LZ有空可以联系我,我是做特氟龙涂装的。

网友(点评):
哦,如果热浸呢?需要低漆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透明的材料需要底漆的是粉状的,还有溶剂型的透明的材料是不需要底漆的

网友(2011-12-02):
引用 网友A:
镀完特氟龙后不可以是本色的,因为特氟龙涂料如果是透明的话,肯定是需要底漆的,否则附着力不够,然而底漆 ...

前輩~我可以問問你依些鐵氟龍的專業問題嗎

游客

网友(2012-06-20):
这个是不是那个F4 (聚4氟乙烯)

网友B(2011-12-12):
应该颜色与铝本身颜色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特氟龙  接触了 有没有技术参数啊

网友C(2012-02-29):
引用 网友B:
应该颜色与铝本身颜色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如果是透明材料的话做出来的产品颜色是跟基材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带颜色的特氟龙材料做出来的颜色跟基材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2012-05-28):
6楼的朋友,可以做食品级的特氟龙吗,且要求超级不粘的.急需这方面的喷涂合作商.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透明材料的话做出来的产品颜色是跟基材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带颜色的特氟龙材料做出来的颜色跟基材是 ...

1、特氟龙材料就算是油性单层也很难做成透明的涂料。
2、特氟龙就算有透明的单层涂料,在高温380度以上后,基材就会发生色变。(如果是氮化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来说氮化炉在特氟龙行业我还没听说过。成本太高。
3、特氟龙是泛指含氟的涂料,不包括低于250底烧结温度的含氟涂料。如FEVE及PVDF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6楼的朋友,可以做食品级的特氟龙吗,且要求超级不粘的.急需这方面的喷涂合作商.

可以做食品级的特氟龙,超级不粘的概念比较宽,这个没有标准,所以要依据你的工作环境来做样品。

网友:
我见过的是灰黑色

网友(2017-11-24):
我们现在在医疗件上为客户做透明的铁氟龙涂层,铁氟龙种类太多了

网友:
喀,我们做镀特氟龙,应该就是你说的了,前段时间才帮论坛上的个朋友做了一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