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焊接板嵌入焊能否提高该板承压强度

楼主(2011-06-22):
求教   如按上图将板料嵌入焊接会不会比直接焊接承压能力好

网友:
不会的,但焊缝小的时候,可以提高抗剪切性能,对厚板结构,完全没有价值,属于画蛇添足,哈

网友:
听说无效,只是定位用的

网友:
听说激光焊接强度比较高

网友:
能给点理论解释么?长度啊长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