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性能好的旋转斯特封

楼主(2011-06-22):
液压中的旋转密封至今还是一个难题,主要是线速度的技术指标较低,使用寿命很短。请问哪里有线速度≥1m/s的旋转斯特封。

网友:
可用的旋转斯特封很多,德国麦克尔的,宝色的,派克的...一般工作极限线速度5m/s,麦克尔的叫M15,M16# v$ Y0 z) _& `4 |: F

楼主(2016-01-17):
谢谢你的答复。几年没有登录这里了。压力旋转密封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对于线速度较高的旋转斯特封我也做过试验。密封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发热量太大。如果工作介质是压力油可能还好一点,用在压力水的环境下尤其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