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增力缸---请教

楼主(2011-06-22):
想设计个增力缸 来改进现有产品的切断能力  可是从来没设计过这种缸 ,哪位老师那有增力缸结构图,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说到底,增力油缸是利用活塞和柱塞有效面积的不同使得液压系统中的局部区域活的高压,它的增压能力是在降低有效能量的基础上,存在一个增压比的问题:K=D2/d2.

楼主:
可否说得再详细一点

网友:
现有基础上增加了力,那可能切断速度降低了。毕竟你的功率是确定的。网上查找增压缸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