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CAM 急求程序!

楼主(2011-06-22):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教个问题,我想用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兔八哥的头像!最好是浮雕板的,不行的话直接是线条的也可以!请大家教教我怎么弄出程序来啊?先谢谢了!

网友:
最好用3d软件做一个3d 图后,然后编程,用精雕机加工就行了。

网友:
LZ你没问题吧

网友:
线条的,用文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