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r anodiz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2):
clear anodize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lear anodizing is a process that creates a thin layer of aluminum oxide coating (typically under 0.025 mm) on aluminum metal. The oxide layer is clear in appearance and is filled with many microscopic pores that allow dyes and other substances to adhere to the surface. It protects the aluminum metal underneath from corrosion and wear
找个人把上面的翻译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ear anodizing is a process that creates a thin layer of aluminum oxide coating (typically under 0. ...

很好奇地翻译了一下,不知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Clear anodizing (清晰的阳极氧化处理,即致密的氧化膜?)是一个使金属铝表面产生一层薄薄的氧化铝涂层(涂层一般在0.025mm以下)的过程。氧化层外观要清晰(致密?),而且表面要有很多小孔,使得染料或其他物质可以附在涂层上面。Clear anodizing可以使氧化层下面的铝不受腐蚀,增加耐用性。

网友:
干什么用的东西???

网友:
一种板材表面处理技术。

网友:
()*r"e3t找个人把上面的翻译应该就可以了。,回一个帖需要理由吗——需要解释吗

网友:
就是铝件表面阳极处理啊。

网友:
就是一种阳极氧化工艺,只是氧化层比较薄而已。

网友:
本色阳极氧化!!!!!!!!

网友:
9楼的应该是正解.

网友(2012-10-13):
阳极本色   是一处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工艺。
翻译:阳极本色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 ,表面上形成氧化铝薄层 ,其厚度为5~20微米,阳极氧化后的铝或其合金,提高了其硬度和耐磨性,增强了抗腐蚀性能。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阳极的铝或其合金氧化 ,表面上形成氧化铝薄层 ,其厚度为5~20微米。阳极氧化后的铝或其合金,提高了其硬度和耐磨性,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氧化膜薄层中具有大量的微孔,膜微孔吸附能力强可着色成各种美观艳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