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零件都需要写技术要求,这些要求该如何来写呢?

楼主(2011-06-22):
每个零件都需要写技术要求,就拿一个齿轮来说,其热处理要求该如何写?选择热处理工序的依据是什么?使用该工序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作为一个机械设计员,我该如何写这些技术要求?问过许多人,都只笼统的说按零件的服役条件,我还是无法理解。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是否能更详细的解释一下,或者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可供参考。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我刚毕业,我想服役条件其实就是你设计的东西用在什么地方,对其强度什么的有多大的要求,你选的材料本身能不能达到,达不到就热处理什么的。应该是这样把

网友:
零件的技术要求主要是对零件加工工艺相关技术。规范由于零件的种类和用途很多,要熟悉的话可以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从典型零件如轴,齿轮入手,了解相关的工艺及热处理要求。

网友(点评):
工艺相关非常正确!也就是在零件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图纸图形不能、不便说明的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并不是服役条件的概念,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现在手头上缺少这方面的资料,请问可否简单的描述一下?我刚入这行不久,请多指教。

网友:
热处理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改善切削性能,方便加工;二是改善力学性能指标(强度刚度等)和表面质量(耐腐蚀,耐磨等),以达到使用要求。你要找的答案,应该在第二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是,谢谢,可否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前有个社友发起过,当时大家讨论的很好,你可以搜索一下,标题好像就 “聊聊技术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刚才搜了一下,没有啊??

网友:
技术要求主要是一些图面上未表示清楚的可放到技术要求里面,如边角倒钝,表面处理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这个网站,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867&highlight=%BC%BC%CA%F5%D2%AA%C7%F3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面写了很多零件的的技术要求也写的很专业,这些技术要求如果突然出现在你的图纸上且与零件相符的话,领导会另眼看你的,不过你要知道为什么奥,不然会很尴尬的,自己琢磨吧,不明白就发帖大家帮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就碰到帖子中提到的抄技术要求的问题,我问一些机械设计人员为什么这样写技术要求是,别人总会跟我说,以前的图纸都是这样的啊,我当时想到得是,或许人家是真的懂,但不想告诉别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是,谢谢,可否详细的讲解一下?

学识有限,这个我无法说清楚,只能说一些。还是用齿轮举例。你得首先了解齿轮的工作条件,使用年限等,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服役条件吧。要满足这些使用条件,齿轮本身要达到哪些技术要求(比如硬度,韧性,耐磨性,耐冲击性、耐点蚀性等),这应该就是进行热处理的依据。如果零件本身的性质能达到使用要求,那么再对零件进行热处理或其他处理必然是多余的,只会增加成本。不同的使用条件,对材料的要求也不一样,热处理方式也不同。这个涉及的就复杂了,虽然人类对金属材料的使用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说的明白,还有很多是靠经验来的。零件失效的原因可以分析的出来,解决方法也可以找的到,但谁也不能保证它的设计寿命就等于实际寿命(实际也没必要),假如设计寿命是10年的,可能只用了9年就报废了,也有可能用了20年还运行的好好的,不过大多数能保证超过十年的

网友:
热处理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改善切削性能,方便加工;二是改善力学性能指标(强度刚度等)和表面质量(耐腐蚀,耐磨等),以达到使用要求。你要找的答案,应该在第二点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讲的这些已经很详细了,我想要做好这一行还是要多积累经验,刚开始我还是只能模仿前辈的,慢慢领悟,然后才能有所创新吧。我会努力去学的

网友(2011-08-09):
我是做传动件的,客户没给一张图纸都把他们的要求详细的列在上面。这大概就是你要遇到的情况吧。你不把他列举在上面,因为各个机器及配件要求使用的环境和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设计时要考虑的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