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2):
很少接触液压件,现在有一问题,公司的一台内外圆磨床,我想用个二位三通的电磁阀供油,这样交换用内圆磨和外圆磨时就不用拆换油管了,今天在仓库发现有个二位四通的电磁阀,打算T孔不接,直接用P,A, B三个孔,把它做二位三通的用,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最好还是接上,阀体自身的泄露需要排出去。

网友A:
所有换向阀T孔都要接的,内泄油排出。

网友:
同意二楼和楼上的建议。

网友:
同意楼上所有人说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压力不可太高,顺便说一下我这样用过很多。

网友:
不是不可以用,只是你的背压不要太高,一般阀的厂家都有相关参数,就是不通压力油的那腔和T口相连,如果压力高了会造成换向困难。

网友:
我们有时候也这么干,有时候可以的

网友:
是的关键看背压,不然的话换向有困难。

网友(2011-08-30):
引用 网友A:
所有换向阀T孔都要接的,内泄油排出。

同意

网友:
最好还是接上T孔,但不接的话,功能能实现,不过就是换向有震动,或者换向时间受背压的影响而变长。

网友:
这个应该看三位四通阀的通流情况吧   是H型的或是其他的
那烦劳楼主大侠发个原理图大家学习学习吧

网友:
要是D型的你不接T口。那你换向时A口是和T口通。y型和D型相反。你要那她当2位2不打可以

网友:
油压方向阀

网友:
以前做T口都没有做,这下学习了。

网友:
把系统图发上来!!帮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