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轴颈的精密测量,请教

楼主(2011-06-22):
公司有一产品,轴颈是80,用螺旋测微仪测量,不同的 人测出来,大概有5个微的区别, 现在想把检测误差控制在1个微或者2个微以内。
有什么办法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应该那么大,可能是位置不同。

网友:
量大的话用可读数的专用检具;量少用平台、量块、千分表等等或者其他组合

网友:
有量的话,用气动或者电动量仪,1微米以内是随便都能满足的

网友:
用V型铁+块规+原装瑞士扭簧比较仪(0.2μ)。恒温时间要足够。

网友(2011-08-26):
气动量仪或专检仪器。

网友:
做一个气动卡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