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上要不要做个牙锁紧这个轴承?

楼主(2011-06-22):
我这个零件是一个压滚,轴不转,其它的都要转,如图3所示,你们说我在轴上要不要做一个螺母锁紧逼死这个轴承?

楼主:
还是说有更好的办法?大侠们都支支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锁紧轴承内圈

网友:
需要锁紧,不然很快就会松动了,可以用圆螺母,轴用挡圈,轴端挡板等

网友:
常规的方法是用圆螺母锁紧

网友:
你轴向要求不高就用卡簧,轴向窜动有要求还是要用螺拇收紧为好。

网友:
6楼大哥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这个机器挺有趣的   不知道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
楼主您的压滚是带斜角度并且有正逆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因侧向力而使轴承有窜动的可能,因此还是用螺母锁紧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有理

网友:
不管轴向受不受力,轴承内圈都需要锁紧的
对轴向窜动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用卡圈,如果要求严的话就用螺母吧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学习了。不过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轴端连接的部件都需要在轴端面加装挡板和锁紧螺栓,如轴承,齿轮,皮带轮等。

网友:
轮子并非纯滚动,还有相对滑动,不锁紧,就会脱轴,要是圆盘速度快,有离心力,也会有将它甩飞脱的趋势

网友:
应该要锁紧的,用止动垫圈在加上圆螺母!

网友:
同意16楼的,第一是斜齿轮,轴承有向外的一个力,在加上如果速度快、负荷大,轴承向外的力会增大,如果光靠轴承的内钢碗过盈配合的话,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时间长了轴承肯定会走内圆,导致整个行星齿轮的报废

网友:
当然需要锁紧,不然很快就会松动。

网友:
用個擋板鎖緊,還可以起到防灰塵作用

网友:
必须的,不然径向力很容易让轴承脱掉的

网友:
这个是内圈不动,外圈旋转的,应该要加锁紧螺母。
我看楼主的设计是4个压辊一起压花,想问下:4个压辊的滚压路径圆直径相同吗?如果不同的话如何控制压花之间不相互干涉呢?我看貌似是直径不同的,如果不同的话,要不要考虑外径不同,角速度相同而线速度不相同时产生的径向拉力而使轴发生偏移啊?

网友:
肯定需要锁紧

网友:
如果是单向转,设计齿轮轴向分力向里,这样卡簧可以。如果正反这样转,这样要用螺母锁紧,还要考虑疲劳度

网友:
要是齿圈所受轴向力由圆心指向外,那要用螺母锁紧轴承内圈;要是轴向力由外指向圆心,那就用挡圈锁紧轴承内圈。
另外,怎么看起来好像是齿圈受轴向力由圆心指向外的,这样齿圈用挡圈轴向固定行吗?

网友:
一般轴承在轴上及孔中要加轴向固定。图中轮子圆周运动,在轴向还有一个分力。必须加锁紧装置。

网友(2011-07-22):
要锁紧,或用自锁装置.即螺纹和运动方向相反.

网友:
压辊双向转动,轴向受力有变化,加双螺母锁紧并放松

网友:
肯定需要锁死啊,不锁死难道不会转出来么!

网友:
还是用圆螺母锁紧轴承内圈较好

网友:
                 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建议采用外圈一样的锁紧方式,加个盖板,用两个或以上的螺丝锁紧

网友:
轴承锁紧螺母

网友:
内圈最好是用螺母缩紧,外圈也要用压盖压紧,这样才不会有轴向位移

网友:
需要锁紧

网友:
不管怎么样轴承内圈都应该定位

网友:
肯定要锁紧的,滚压处不是直线运动,卡簧未必可行

网友:
这机器比较好玩,不知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