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工程图符合要求吗?能用于生产吗?

楼主(2011-06-22):
求助各位高人,我这个工程图符合要求吗?能用于生产吗?
我帮别人测绘的一个零件图,他们要用这工程图用于生产,所以求助大家先帮忙看看。
厚度都是1mm,忘记标了。

网友:
用于生产没问题,但图纸不规范,请出三视图

网友A:
这图拿去干活,干活的师傅会把它扔了的
尺寸弄出两位小数,怎么干,钣金的活可不需要公差
现在需要的是折弯后,两块板之间的距离,所以折弯线的尺寸标注,要标在两个折弯线上
不知道轴测图中尺寸6是个什么尺寸
图纸框把外国字去掉
箭头换成实心的

楼主:
谢谢了,我会按照你的要求从新修改的,

网友:
连机械图纸都不会画,还帮人做测绘,也太牛了吧

网友:
你是2MM的料吧,展开尺寸好像不对哦.出图不规范

网友:
年青人还需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视图时展开图,第二个视图叫三维立体图,最好还是用三视图结合展开图就可以了,展开图要注明清楚是展开图。尺寸要求不高的话,最好还是把小数点后面的数收为整数,因为这不是机加工图,一般钣金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网友:
展开尺寸有点问题,尺寸精度没必要搞到小数点后2位,要求高点的小数点后1位即可

网友:
尺寸太多,6和8 有一个就行,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
图纸不规范,以后多学习

网友:
哪到折弯机上折一下就知道了吗。。。这么费事。。。

网友:
三维图要保留,要习惯配置三维图,这样比较复杂的钣金件工人一看就明了,提高效率,降低对工人看图水平的要求

网友:
对了
你这是用
SolidWorks
做的图吧
标注标准要多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拿去干活,干活的师傅会把它扔了的
尺寸弄出两位小数,怎么干,钣金的活可不需要公差
现在需要的是折 ...

------------------
支持。

网友:
还得学习一下   规范的制图啊   看情况你这好想是电脑里面的

网友(2011-07-23):
确实不怎么规范

网友:
呵呵,其实 新手 都这样。。。。。

网友:
出个三视图,不然遇到有方向的就没法折了,你的展开是安1mm画的,而6和8又不晓的杂理解了。

网友:
图上的尺寸钣金加工很有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拿去干活,干活的师傅会把它扔了的
尺寸弄出两位小数,怎么干,钣金的活可不需要公差
现在需要的是折 ...

说得有道理,跟着学习了!谢谢不惜赐教!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了,怕折弯师傅干不了

网友:
相當不符合標準,一般為三視圖和展開及有些剖面圖紙

网友:
和我当年出的第一张工程图有的一比了 ~呵呵 ,要继续努力哦

钣金图纸的尺寸不能要求太高的,做不出来的。图纸要按标准出三视图,简单的就不需要展开和轴测图了。图框箭头什么的都按国标来。

网友:
我也是新手,跟着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侠的指评!以后要多多努力啊!

网友(2011-09-21):
画个2视图就能表示清楚,多么简单的图要那么麻烦吗?只需一个折弯高度,折弯底部的长和宽,板材厚度规格就行了,这还需要什么焊啊。图下边的焊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头一次见这样的出图哦

网友:
楼主是那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哟,还没有实习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