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轴用螺纹连接可以达到0.05之内跳动吗

楼主(2011-06-22):
现在有两根轴连接后长度是765MM,请问大侠们用螺纹连接可以达到0.05跳动吗

网友:
没问题,但你的螺纹需要研磨

网友:
最好还是通过台阶来定位吧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明天我就去试试。

网友:
螺纹+直身台阶光轴配合,用台阶配合来保证精度;
6 U# l- y4 d# L也可以用螺纹+轴锥面配合,可以达到更高精度

网友:
好像不行,用锥连接实现起来更好一些,按装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