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计算,求助

楼主(2011-06-22):
我有一维修蜗轮蜗杆. 蜗杆外径38.2.低径30.  牙距是5.5左右.
求算模数,谢谢

网友:
模数X3,14=齿距  你的工件模数应该是1,6

网友:
5.5/3.14好像是1.75159235668789,所以模数好像是1.75

网友A(2012-06-22):
应该是1.6!

网友(点评):
取 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6!

为什么一定要取1.6呢???

游客

网友:
1.75更接近1.86吧....
算出来模数是1.86(普通圆柱蜗杆),然后查下表,选接近的那个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