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加工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刚接一国外单子

楼主(2011-06-22):
大家好!
请看图,这是我们刚接到的一个国外的单子,为模切机导轨,图纸要求材料为20号钢。但是我想可能不行,会变形很大。

请问45号钢调质可以吗?有人说用油钢,但是材料成本很高。

本零件使用方法:本零件为半成品,使用时要在线切割表面注塑上一层厚厚的橡胶物质,实际导轨为橡胶物质表面,因橡胶很容易磨损,所以每两年都需要更换一次导轨,也就是说只要导轨在两年内不变形即可。

请教,谢谢!

网友:
客户要求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啊,如果变形大,你就该考虑加工工艺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这想法........人家都敢发到你中国来了已经有了熟悉的生产工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你觉得采用什么工艺能做呢,有何高招请指教。

网友:
用磁性吸盘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图纸要求20钢,为什么非要替换其他材料呢?客户设计要求难道就这样不被尊重?

网友:
用20铬或40铬调质可能要好些

网友:
外加工,客户指定的是20钢,为什么要换,这个换材料是和外方商议过的?

网友:
请教楼主:什么叫油钢没听说过,想学习学习;另外能否指教怎样才能拿到国外订单。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看到各位的高招领会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用45号钢,磁性吸盘吗?这样的话加工过程中不会变形,但是零件卸下来之后会反弹得很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他们认同45号钢的,只是在国外的话他们用20号钢的比较多。

网友:
你的这种零件,在上吸盘前,最好在平板上加压整形,然后在自然状态下检测平面度,满足要求后再放到磁性吸盘上加工,反弹会小很多!当然我不知您客户的要求如何,这种零件的平面度控制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建议了解装配要求。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还请各位高手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机械加工要按设计图纸来,图纸上是20钢,你还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多余????

网友:
路过,我是来长见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现在供应商使用的方法是45号调质后,线切割,基本上能满足要求,但是还有各别的变形情况发生。我们加工后的零件还是半成品,要求平面度和变形度是为了保证孔距,因为之后还要在工件表面注塑上橡胶物质,因此需要保证孔距,不然没有办法固定。不知道这样解释清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们接到的单子一般都按图纸要求走单,但是这批比较特殊,找了好几家供应商都说20号钢不行,干不了,所以才跟客户建议更换材料的,但是客户也同意了,其实根据工件的使用场合,只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工艺,20号完全可以。如有高人指点,定不胜感谢。如果有谁能接这单子的,也请路过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私下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的老板是老外,公司里老外负责找客户,我们找供应商,国外客户还是比较信任同一肤色的,尽管有时候价格比我们中国人自己做要高,他们也愿意接受。

网友:
      我是搞加工工艺的,量的大小影响工艺选择。能否告诉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批量还是有的,大概一种会有20-30件吧,每次订单。

网友(2011-11-30):
最好按客户要求来作,如果觉得工艺上不过关,就跟客户协调解决材质问题啊。

网友(2012-04-30):
看不到图

网友:
零件加工要看价格,来确定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