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加工S136的材质怎么磨角度?

楼主(2011-06-22):
为什么打这个材质打起来会嘎吱嘎吱的叫?刚接触深孔钻打起来感觉很难加工!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能发个角度参数出来吗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钻是多大的和多长的,一般钻头越小越长的话,在加工过程中肯定会抖的,胆子大点,当没听见那些嘎吱嘎吱的声音,觉得砖头有问题了就去磨,角度的这东西不是万能的,跟着感觉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很多次了,进给率要很慢,稍微快一点就会叫,不注意钻头就坏了,直径差不多10mm的。抖是不怎么会抖,打其他材料不会这样的。而且这个材料打出来的铁屑是粉碎的,像刺一样。

网友:
S136是什么材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钻头角度都是标准的   工具磨床磨的

网友:
或许材料硬 脆。    出来就是这样啦

  不锈铁也是这样的  一块 一块的。。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 料是什么料 。。。

网友:
进来学习下,顺便说下立式铣床

网友(2012-05-09):
s136和NKA80没什么差别,模芯材料是比较硬,习惯就好,角度没啥用,

网友(2014-02-22):
不好加工那个材料,最近几天都打那个,试了新刀一样就是要慢

网友(2014-06-19):
钻头后角磨平一点,最好不要磨出圆弧的,磨出平面的,我之前打304的棒12的点头要打160深最多打两支钻头就不很了,后来该了角度磨法,随便打半天钻头也不会叫,不会蹦